楼主(2015-02-06):
GXworks2程序 报警点怎么写进GOT2000  大神
们 棒棒

网友A:
pLc中可以用报警条件成立输出M,触摸屏中登录注释写入报警内容,再在屏软件中用报警相关元件,元件中用M的条件显示对应的注释。

网友B:
地址对应就行了,在GOT留配置报警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