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步进马达在卡料的时候马上停下来

楼主(2015-02-06):
最近搞了一台测试印字机,用马达带动一个转盘,转盘分20格。振动盘进料到转盘,但经常会卡料,让马达来回的走动。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一卡料的时候就让马达停止不动,因为我机器测试处有四根测试针,一卡测试针就断了,所以我要马上停。转盘有图,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啊!

网友A:
步进电机在工作时,电流也会增加,堵转卡料时的电流会徒增。只要在线路上检测电机电流就可以了,当电流上突然上升到一个值的时候,发出信号停机。

网友B:
转盘在转的时间是固定的,装个每动作一次转盘转动会感应到的光电开关,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动作到光电开关就停下来

网友C:
加个编码器 记录电机脉冲在对比如果超过 设定差值 就断开

网友D:
加编码器或用光电来检测

网友E:
吴工的办法应当可行

网友F:
如果说卡料就能马上导致断针的话,这种事后补救的措施已经没有用处了。
应该解决的是预防卡料的发生才对。比如说改进震动送料机的入料精确度。

网友G(2015-07-10):
回复 网友F:
6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H:
还是解决震动盘卡料的问题为根本。即使马上停下也已经卡主了,系统会滞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