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xmtd-2001温控仪热电偶的温度显示不正确,是虚数,且加热时显示的数字也不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先检查探头和导线,最后检查表头

网友B:
热电偶是否与温控仪连接正确?

网友C:
输入类型参数也有可能

网友D:
1.查下热电偶是不是好的2.查下温控仪的热电偶输入参数设对了没,3查下线路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E:
什么叫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