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威纶通触摸屏用宏指令做了个定时为什么时间到了这个没反应,威纶通触摸屏和欧姆龙CP1HPLC    时间到了这个18.04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c,d,e,f
bool ah
GetData(a,"Local HMI",LW,9019,1)
GetData(b,"Local HMI",LW,9018,1)
GetData(c,"Local HMI",LW,9017,1)
GetData(d,"Local HMI",LW,0,1)
GetData(e,"Local HMI",LW,1,1)
GetData(f,"Local HMI",LW,2,1)
GetData(ah,"OMRON CJ/CS/CP",CIO,18.04,1)
if ( a==d and b==e and c==f ) then
ah=true
else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A:
又是到时间停机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   我时间到了就要启动一个电机
可是为什么没有反应?

网友B:
那你用plc的时钟不是更可靠?

网友C:
CP1H本身就有时钟,还带电池来保持的,最后不还是要PLC控制,何必在屏上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十几个定时用宏指令我觉得方便一些嘛;
再说出现这个问题我也要把它解决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几个定时 我当时觉得梯形图写起来好多啊;就用宏指令啦

网友B:
解决应该解决。不过控制用宏指令做,可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可靠我再改呗  就是一个农用灌溉设备  要求也没那么高

楼主:
大神么   给解释一下撒

网友D:
应该是
ah=true
setData(ah,"OMRON CJ/CS/CP",CIO,18.04,1)
虽然 ah 已经ON ,你没有把 ah 给到PLC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E(2015-04-19):
GetData(ah,"OMRON CJ/CS/CP",CIO,18.04,1) 你这句是读它的状态 不是写状态

网友F(2015-06-09):
大神有锁屏的列子吗发份我看看小谢谢用宏指令做的plc 内部写程序触发的我会做我的邮箱9781155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