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时停机程序

楼主(2015-02-07):
关于定时停机的程序有些年、月、日、时不能兼顾,仔细揣摩会有漏洞,我对程序进行了编辑,时间的设定可根据需要自己更改,程序相对来说更加协调,实际使用中会用到触摸屏,这里不再赘述,可与其他程序进行对比,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同时本人郑重声明,本人并不赞同通过此种方法用作商业用途,还是要通过正常的合同渠道,这里贴出来只是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请大家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

楼主:
下载后请留言,让更多的人看到哦

网友A:
去掉主板电池放电完毕后,再把电池装上还能再用10多年才能到达你设定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你不可能提前告诉他你设了密码吧。。。

网友B:
多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C:
漏洞太多,没什么实际意义,想法太天真了!

网友D:
下载来看看怎么个停机

网友E:
借看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认真看程序了吗,而且这是提供一种思路,你只看了一眼就如此下结论,说明你不是一个严谨的人,你可以拿出更好的方案让我承认你的更好,否则。。。。

网友C:
回复 楼主:
首先,第一段指令就不对,只有那一天会置位,重新开启plc,被置位的数据并不是你希望的数据
后面一段还比较靠谱,但是感觉也不严谨的样子
前面有个回帖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把电池一拆,你的程序就是个废物了

一般来说,是将PLC中写个定时之类的,达到几个月或者一年,让PLC运行不了,这也需要利用断电保持,
但也是有办法对付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楼主:
这是个例程,是一种方式,我设置是到这一点8点以后停,而且是两段并用的,停电保持可以用,没问题,前面说的拔电池复位时间,但是后面的程序有月份设置,99年也有月份,你不能一到月份就拔电池吧,你那样干厂家同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个例程,是一种方式,我设置是到这一点8点以后停,而且是两段并用的,停电保持可以用,没问题,前面说的拔电池复位时间,但是后面的程序有月份设置,99年也有月份,你不能一到月份就拔电池吧,你那样干厂家同意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你不可能提前告诉他你设了密码吧。。。
不告诉客户机器到时候会停?

网友G(2018-11-22):
定时处理这种任务应该还有运行时间累计触发锁定,不过对于熟悉编程的你就啥都不管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I:
没看明白

网友J(2018-12-25):
现在的大部份分期的设备都有这个程序,到了时间你没有付款,机器就是废铁一堆

网友K:
这个程序会异常停机。

这样改,您看下对不对。

网友L: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寻寻写写

网友M:
电池没电了会有影响吧。

网友N:
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O:
回复 网友A:
那里面数据还没吗

网友P(2019-04-30):
认真看程序了吗,而且这是提供一种思路,你只看了一眼就如此下结论,说明你不是一个严谨的人,你可以拿出更好的方案让我承认你的更好,否则。。。。

网友Q(2019-11-12):
现在都是直接重编程序。。。。

网友R(2020-02-23):
是PLC程序吗,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