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文本屏 求助

楼主(2015-02-07):
数值之类的如何转换  比如我使用步进电机需要走1厘米的距离 在PLC中是脉冲数来算的 在文本显示中应该是显示10MM 但是文本的软件也是直接可以设置寄存器的脉冲数 如何实现以上所说的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数值的转换在PLC中运算,文本上只能设定显示的小数点位数;

网友B:
做乘除运算

楼主:
就是需要在PLC内部做一个寄存是吧 把1mm和对应的脉冲数 作为单位 乘之后在用 呵呵理解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