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开关量怎样通过无线以太网传输
传感器的开关信号,怎么样经过无线传输,最后输入到PLC中,

网友A:
个人觉得开关量要配带通讯的,

网友B:
应该有N个办法,给楼主一个思路:
自行研制单片机转换板,将开关量转换变成RS-232或者RS-485再或者RJ45的通讯数据。
更换以太网总线式通讯传输方式的传感器。
不懂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转换器,不懂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PLC控制器,可以考虑更换使用PLC的远程IO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s7 200cn的plc,之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现在市面上有转rs485的,开关量转换为rs485的接口后,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能直接把开关量转换为电信号,通过无线网进行传输,这个怎么传很重要

网友C:
完全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做到啊,求助

网友D:
各个大的plc厂商都有远程io,直接找plc厂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