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目前有一个工作,虽然看起来是容易了点,但是毕竟是我自己一个人做的,第一次做,难免会有些考虑不周,希望各位能够帮忙提提建议。

  农场的通风项目,检测温度,依据检测的温度控制几台风机和水泵运行,窗户开关(有开大开小之分)。

  我自己选择用的是三菱的FX3U晶体管的,温度模块FX2N-4AD-TC,伺服驱动器(老板的窗户开关功能想用伺服,有钱就是任性啊),国产触摸屏(要设定温度值,而且我想做看起来有点高达上的,哈哈),加个控制箱。

  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个项目所计划的,各位前辈认为我选择的那些器件能不能做到??有没有更好的建议?麻烦给小弟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难道风机和水泵仅仅是开关否?不做调速吗?那窗户的开度控制怎么办?PLC能实现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开度控制吗?这个系统除PLC和电机以外,是不是还需要控制器和变频器呢?PLC能直接控制执行器搞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风机和水泵仅仅是开关否?不做调速吗?那窗户的开度控制怎么办?PLC能实现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开度控制吗?这个系统除PLC和电机以外,是不是还需要控制器和变频器呢?PLC能直接控制执行器搞定吗?
是的,plc通过电箱也就是说通过接触器控制电机,暂时不加变频器调速,直接启动,水泵也是。至于窗的开度由伺服电机控制。谢谢!!

网友B:
都是小功率的吧
基本上可以搞定

网友C:
应该可以了

网友D:
伺服换成步进电机,能控制开大开小。

网友E:
应该没问题了,可以做起来的。

网友F:
这个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算是吧,顶多一台顶多就1.5kw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始我是想直接用时间控制。调好电机的反应时间跟惯性时间再做原点计算就行。但是老板不肯啊!!!!步进他也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确实,加了个伺服我就不知道用什么了。。还望这位兄台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G:
还要加模拟量输出模块才能更好的控制开关比例

楼主:
回复 网友G:
啥?模拟量输出模块??不知道您的意思,还望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