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本人初学触摸屏(步科mt4300c),想请教大家,如果想按屏幕的按钮,可以弹出一段文字,请问该怎么做,请各位高手赐教,感激

网友A:
一般的屏幕可以这么做,文字框里输入文字,然后隐藏,按按钮显示。

网友B:
先输入一段你要显示的文字,假设你用的按键为M0,那么文字显示功能M0为1显示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今天试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