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为什么正转没有办法启动?反转可以。请大家赐教

网友A:
问题叙述不明。

网友B:
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C:
78号参数有没有设置,这个参数可以设置防止反转或者防止正传,可以限制变频器只能一个方向运行。

网友D:
参数先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E:
肯定是参数设置的问题,禁止反转了吧。

网友F:
Pr.78 反转防止选择= “0”
设定Pr.79 运行模式选择= “3”时,必须设置为Pr.178 STF端子功能选择= “60”(或Pr.179 STR端子功能选择= “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