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仪

楼主(2015-02-07):
请教各位师傅,有什么手提红外测温仪介绍?是用来测加热的铜棒温度,温度在1000度左右,温差正负2度。(以下的型号可好用吗?价格大概是多少?)
Fluke 62 MAX、62 MAX+
红外测温仪
谢谢!在线等。

网友A:
这个测温达不到:

网友A:
fluke572-2是fluke红外测温仪一款高温型产品。红外温度范围:-30 °C 至 900 °C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咨询fluke官方。

网友B:
红外测温只能测表面温度噢!你要求的精度比较高,测表面温度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噢!
最最重要的问题:红外测温仪测温效果受被测物体表面形状影响很大!表面为平面还好,可以用红外测温,要是表面为曲面,那就不行了,测得的温度和实际温度相差非常大,可以说是错误的,不是误差!
这么高的精度要求,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使用热电偶测温,需要测哪里的就在那里布置一个热电偶的感应头,现在市面上的热电偶温度计,一般测温范围是-40到1300℃,够你使用啦!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附上热电偶温度计的型号和资料,这款之前我刚好使用过,很好用的。

网友C:
横河的也还可以!
建议楼主去官网看看!

网友D:
1000度2度,要求有点高,精度估计达不到

网友E:
手持是测表面温度的  不是太精确有时误差很大  还得参考被测物体反射率

楼主:
123321lwq
我们用的是中频和工频感应炉,不能用热电偶,是棒材的横截面的温度。各位师傅还有什么好的介绍呀?价钱在5000元左右。谢谢!

网友F:
呵呵;你要求的精度太高了,1000度的话2度的误差,红外线式的基本上达不到的;
如果是正负20度的,国产的很多型号基本上可以可以达到要求,价格都在2000元以内;

网友F:
国产的测1000度左右的精度一般是+ -2%;
FLUKE高精度的也只是+ -0.75%;
1000度只允许误差二度,精度要0.2%,这个是达不到的;

网友G:
我就用过一百多度的。

网友H:
要测这么高的温度啊,还要求误差二度。我也是只用过测量一百多度的。加热棍温度。

楼主:
ZCMY 版国产的测1000度左右的精度一般是+ -2%;
FLUKE高精度的也只是+ -0.75%;
1000度只允许误差二度,精度要0.2%,这个是达不到的主;

正负5度还有什么好的介绍?谢谢!

网友F:
呵呵;+ -5度的也没有;
国产的一般是+ -20度;
FLUKE高精度也仅仅能达到+ -8度;

网友B:
回复 楼主:
感应炉,那就是说芯和表面其实温差很小啦,测哪都可以啦!
其实呢,用热电偶也可以测的哟!不过你需要到热电偶厂家定做热电偶感应头和保护线。
原理是感应头和信号传输线都包裹在金属线圈内部,达到静电屏蔽的效果,不管外面再怎么变化,内部热电偶感应头测得的信号都不会有干扰。金属线圈外部再做一层耐火材料就好了。
我可不是在忽悠朋友噢,这个是有人做过试验的,不过我不知道有没有申请专利,朋友可以先找热电偶厂家问问情况,不要灰心。

网友I:
这么说吧,测1000度的铜棒要求用红外测温仪,还要准确,俩字:没门。我们公司试过的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的回答!明年再来找找。

楼主(2015-03-17):
wanglin408<这么说吧,测1000度的铜棒要求用红外测温仪,还要准确,俩字:没门。我们公司试过的>请问师傅厂里现在用什么来测温?

网友J:
手持式的只能测被测物体的表面温度,无法知道物体的内在温度,而且其精度也不高,一般作为维修、巡检的参考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