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图中所示是在给绝缘件做工频耐压试验,环境是浸泡在电力绝缘油(我不知道叫什么油,就取了这个名字)中,图中可以看见绝缘油表面像开水煮开了一样噼里啪啦的鼓泡,振动。
因为试验电压很高,不能就近拍摄,只能把镜头拉近了拍成这样子。
我想请教论坛的前辈们,绝缘油表面为啥会噼里啪啦的鼓泡泡或者说是振动呢?试验完毕我用手摸绝缘油,还是室温,可是没有沸腾噢!

网友A:
散热产生的汽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其实绝缘油并没有沸腾,只是看起来像沸腾一样。
我猜测是油的表面有水汽,然后表面的水汽剧烈爬电,引起绝缘油表面振动,看起来像沸腾一样。

网友B:
第一次见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没注意,我也是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现象。

网友C:
估计是变压器油对吧。
多大的电压?有电就有磁,是不是电化学反应?

网友D:
回复 楼主:
水的密度比油大吧!
如果食欲有水,水也是在下面啊!

网友E:
第一次见

网友F:
25#变压器油?不会是瓦斯吧?

网友G:
没见过   不知道

网友H:
沸腾的有点厉害的。是变压器里的绝缘油吗?

网友I:
没试过,变压器油不导电

网友J:
工频?要是高频就正常吧,这个动作是怎样的呢?

网友K:
应当是变压器油吧

网友L:
工频耐压试验,这个么做过啊。。

网友M:
头一次看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其实绝缘油并没有沸腾,只是看起来像沸腾一样。
我猜测是油的表面有水汽,然后表面的水汽剧烈爬电,引起绝缘油表面振动,看起来像沸腾一样。
我可没说是沸腾,是散热,热是向上的,所以才有这现象

网友N:
变压器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使变压器油!但是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呀,应该不会发生反应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理解错了,但是变压器油其实没有沸腾,只是看着像沸腾了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有沸腾呀!只是看着沸腾了,其实只是表面剧烈波动,下面没有啥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呀!水是在油下面,但是这个只有表面有反应,我猜测是表面有一层水蒸气。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啥是瓦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理解错了,但是变压器油其实没有沸腾,只是看着像沸腾了一样。
变压器都有装瓦斯保护知道吗?哪 个可能就是产生的瓦斯,表面看象有气向上,热是向上的,也有可能是散热,至于瓦斯是怎么产生的不了解,但绝对不是水汽,有水气在高压下就危险了

网友O:
头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