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X2 控制步进电机实现无极变速

楼主(2015-02-07):
用台达DVP32ES200T 控制步进电机,实现多段柔性无极变速功能,具体变速点如图。
高速运行和低速运行距离不定,靠感应开关调节。高速速度为相同,低速1和低速2速度有区别。
翻阅台达手册DPLSV 命令(在脉冲输出中仍可任意变更脉冲输出频率,但变更频率与前次频率为不同方向时,则此指令将自动停止输出一个扫描周期后再重新输出目标频率)。
本人思路DPLSV+时间继电器+计数器实现无极变速功能,
本人为工控菜鸟,求各位大神集思广义提供思路。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你时间继电器控制什么?

网友B:
看来难度大了呀!还要再努力学习PLC。这个问题不是这里能说得清楚的。
如果要傻瓜式的编程,永宏的PLC可以达到这个功能,不用写什么程序,填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错了,是PLC的定时器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师指点,不过台达PLC已买,现在还是主要从程序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