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经验骗了

楼主(2015-02-07):
今天工人说焊接滚轮不会转了,按经验去一看调速表电源指示灯正常,电机转速正常,就是输出不转,去掉励磁线圈测量电阻正常,调速表输出励磁电压正常,但接上线圈还不转,线圈能没电压,测量调速表到励磁线圈电阻正常,后来把调速表折掉拿着一按又转了,这次知道了肯定有接触不良,一找,原来调速表电源线接触不良,坑人啊!

网友A:
做我们维修电工就要心细,工作认真。

网友B:
有些时候遇到的问题很奇怪
最后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原因导致的
这需要我们仔细!

网友C:
找到就好啊

网友D:
   所谓经验,大概率事件,经常发生.
   小概率事件也会发生.

网友E:
这种是经常有的吧,记得以前公司的设备有天发现一会有点一会没电,查到最后发现是控制变压器输入端松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所谓经验,大概率事件,经常发生.
   小概率事件也会发生.
对头,可是出现故障都会按大概率经验去查找,也经常走弯路。

网友G:
逐个排查,一个也不能放过

网友H:
呵呵,经验很重要。但有时只是我们可能把问题想复杂化了。

网友I:
不是被经验骗了,恰恰是经验不足的表现

网友J:
思路也重要

网友K:
一般是会按老的思路.

网友L:
接触不好,有时候检查要多走弯路的。

网友M:
经验有时候也是害人的东西啊,主要还是心细!

网友N:
做我们维修工作的,有时候经验很重要,有时候经验又会干扰我们对事故的判断

网友O:
9楼说的有理;
当然,经验也有适应条件。

网友P:
维修电工工作是要细心认真。

网友Q:
这也是经验

网友R:
”电机转速正常,就是输出不转“
就凭这句话,打死我也不去查电路。
神马的经验呀

网友S:
虚接是电路中最大的隐患!也是最隐蔽的!所以,细心是干维修工作的必备条件!

网友T:
越是这种毛病越不好查找,还不如直接不动弹了,比较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