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西门子S7-200 CN     CPU 222CN故障,输出继电器烧坏1个。  开机不管开关在什么状态始终STOP灯亮,用笔记本可以通信和上传下载程序,并且用软件可以运行PLC(RUN绿灯)亮,但重启后还是STOP亮,求大神教教怎么能让PLC重启后还能保持RUN状态

网友A:
把所有的数据备份好
清内存试试

网友B:
右侧连接扩展模块接口边上的拨动开关你拨到运行了吗?200是有运行停止开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右侧连接扩展模块接口边上的拨动开关你拨到运行了吗?200是有运行停止开关的。
我也怀疑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在RUN状态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清了内存,再试还是老样子

网友D:
那就是运行开关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感觉开关应该好的,拨动时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