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测量别的机器时一般都在3.几伏波动,上下不超过1v,这个感觉波动很大,不知算不算正常,6路都一样

网友A:
应当用示示波器看才直观一些。

楼主:
原因是我用2HZ频率,就是这样,调到15HZ就正常了,电压就在3.几伏波动,很正常,用示波器看了波形可以

网友B:
查驱动有经验的师傅会告诉你不用示波器也可以,就是把输出频率设在1-2HZ,这样指针就会有规律的摆动,所以你说的现场说明驱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