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楼主(2015-02-07):
台达PLC DVP-64EH怎么上传程序和下载程序大家帮帮忙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软件操作不难,串口的更容易

网友B:
有电缆、软件;
在软件里选PLC型号,然后就有读取及写入;
当然,读出仅在没有密码的情况下;

网友C:
有数据线,电脑软件装好的,就能连PLC和电脑连接了。如果有密码,会提示的。

网友D(2015-04-03):
电脑上多玩下软件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