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控制

楼主(2015-02-07):
用温控器的输出4--20mA可以直接控制电动阀的开度吗?

网友A:
可以通过电子电路来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温控器的输出4--20mA可以直接控制电动阀的开度吗?
提问有点含糊。用控温仪的PID控制、人工智能控制输出的4--20mA是可以控制电动阀的,但要区别对待,如果电动执行器内置伺服放大器则可直接控制电动阀,否则要通过外接的伺服放大器到电动执行器。而温控器作为信号变送输出的4--20mA不可能用来控制电动阀。

网友C:
不能直接控制的  输出的是电流信号  电动阀一般都是私服电机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