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7):
大家好,我用组态王做上位机采集数据,用的RS485,MODBUS RTU协议通讯。一种有4块仪表,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请各位指导一下。单个仪表与组态王做测试时,组态王可以读出数值。将4块仪表的485通讯口串联之后,就读不出来了,在组态王的com调试里也读不出来,但是用串口调试工具可以读出数值,请问原因在哪里?有人叫我量了一下485转232转换器上485A和485B的电压,我量了下,是0.5V,他说正常值应该是2V左右,请问他说的对吗?我用的普通导线做485通讯线,他建议我用屏蔽线,,我的仪表是一个电控柜里的,距离很小,需要换线吗?换线的意义大不大?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用好点的转接噐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转换器质量不行?

网友B:
MODBUS RTU协议通讯 同一时间只能和一个通讯,那4个仪表 要轮换读取数据  不能一起读。

网友C:
多个RS485设备只用两根线进行总线式的连接,每台设备必须设置好地址的吧。
要不,电脑怎么区分不同的设备数据?或者楼主打算把4个仪表一锅端的一起上传数据,不用区分是什么仪表什么数据吗?

网友C:
另外485总线连接,怎么会是串联呢?应该是并联才对的呀。

网友D:
 能用串口调试软件读取到数据? 如果读取的正确,你用组态王只配置一下串口调试软件所读的仪表,试着读取一下

网友E(2015-04-16):
MODBUS RTU协议通讯 同一时间只能和一个通讯,那4个仪表 要轮换读取数据 就需要4个不同的地址

网友F(2016-05-13):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F:
1、 485的连接应采用手拉手的握手方式,有个楼上所说的并联相当于星形联接了,我在现场遇到好多,而且也是通讯正常的,但是按标准更好,而且通讯线用双绞线是取好的,可以抗共模干扰,通讯的抗干扰非常重要,稳定是通讯的重要指标。
2、用组态王在一个设备上读几块表,我是读的电能表,就是在设备里加,你有几个表加几个了,所是,在射的COM 口都是同一个,只是地址与对应的仪表一至就行了。
3、你是不是仪表的地址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用串口调试软件就读上来了,但是一起读就发生了地址冲突了。你查一下是不是?因为现场有时会弄错。
4、我的问题是,我的组态王,能读下面8块表的数据,但是不稳定,我是用串口服务器接的表,再光纤上内网,然后上位组态王,有时有有时无。组态王是一块一块按表地址去我读的吗?希望有朋友指点一下。我也是刚接触。

网友H(2021-02-04):
回复 网友G:
你好,能加个好友吗?想咨询请教一下组态王连485通讯的积算仪问题

网友H:
你好,哥们,想请教一下组态王读取485通讯的流量积算仪,
纯小白,期待您的指导。
1335262615,微信同步,张

网友I(2021-05-24):
用MODSCAN可以读,组态王不能读,1)地址高低位顺序考虑互换调整,用SWAPF指令;2)地址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