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感应器灯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07):
如图,最亮的感应器PLC有输出,其他感应器为什么会亮?PLC没输出。这是什么问题?等待各师傅的解答,谢谢

网友A:
个人感觉想是感应电。类似于有时中继指示灯微亮,但还未动作。

网友B:
接地 屏蔽等做的不好 有感应电

网友C:
型号没用错吧?
NPN的和PNP的没混吧?

网友D:
线接错了,把兰黑线接反了。兰色为输入,黑色输出。也就是把黑色接在PLC的输入端上。

网友E:
具体怎么回事不知,但可以肯定一点,不是开关的问题。楼主仔细查查线路接对没。

网友F:
感应电有没有测过?
确定线没接错

网友G:
有可能是NPN和PNP型号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接错了,把兰黑线接反了。兰色为输入,黑色输出。也就是把黑色接在PLC的输入端上。
没黑色线,这是两线的开光,棕色和蓝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应电有没有测过?
确定线没接错
感应电没测,同样型号的感应器,另一台机器就没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 屏蔽等做的不好  有感应电
有可能,有50CM左右没有屏蔽,但另一台机没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