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电压比较器

楼主(2015-02-08):
请教,如何用70~150V变化的交流电做一个电压比较电路出来?就是说我输入电压是70到150V之间的,我要做一个电路出来,当它输入高于150V时,就要动作相应的触点。在网上查了下,只能用低压电路做(7到12V左右),怎能做到等效呢?

网友A:
电压比较电路

网友B:
1楼给出的方案好简单呦。赞一下。原理就是:

第一,把取样电压降低到弱电电压;

第二,整流,把交流取样变成直流取样;

第三,比较,这个典型电路很多,数楼上的推荐最简单。

网友C:
   电路参数都给出来了,好。

网友D:
一楼的很好,学习了,把图,原件参数都例出来了。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朋友给出的电路!比较电路模块我在网上买现成的,做完后发图

网友E:
一楼方案简单清晰,学习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F:

网友G:
回复 网友A:
电路有点小问题,稳压管前串小电阻,电容并在整流后面,三极管还是用分压偏置,继电器线圈并个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