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注释乱码问题

楼主(2015-02-08):
首先说下,此贴对编程高手可能就没多大实际意义了,但我觉得对俺这样程序半拉子还是有必要的。

最近在看别人的一个程序,有些不是很明白的地方就自己注释了一下,可是注释却乱码了。
不知道大伙对STEP7程序中注册乱码是怎么看待的。
可能有不少人会和我一样,看着就不舒服。总想给他弄好,可是以为是自己装的软件问题,后来百度有人说把编程软件的地址域宽度设置成最大就好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地址域设置太大,那程序就显示的就太宽了,而且本人试了下可能还会出问题
因为程序注释的宽度比地址域宽度大
当然也有人说把注释弄小些,或者把注释给改成英文,我觉得这都不太好。
好了啰嗦了那么多,说说我这两天的小感受吧,就是要对注释处理一下,首先要注意注释的宽度,因为中文占两个字符,而数字、英文、符号等只占一个字符。
那问题就解决了,把注释改成统一奇偶即可,若是偶数全是偶数,如是奇数全是奇数,不用统一长度,也不用改小。
比如你都给改成偶数是,然后把地址域宽度设成最小10都没事。

楼主:
貌似这也不是个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好像字符数大于72(36个汉字)还是不行,但注释只能让你输入80个字符(40个汉字)但是我觉得还行。多那四个字也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吧,呵呵(借口
希望其他仁兄有啥更好的办法也拿出来指导下。

在啰嗦一下
如何修改地址域宽度
选项——自定义——LAN/FBD

网友A:
一般都是拉大点就看到了  或者放在字上面PIW那里过一会就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