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8):
一台名牌60HZ的电机,2.2KW, 4.8AMP额定电流;
变频器AB的,变频器里有个额定频率铭牌参数我们公司全部设置成了50HZ; 实际运行频率参数也设置成50HZ,结果空载电流时6.8A; 如果把额定频率参数改成60HZ,实际频率设为50HZ,空载电流时3.8;
还有一台同样的电机,都设成50,空载电流4.7; 额定是60,实际50的话,空载2.7;
第二台电机我们使用正常,但是第一台电机会发热的;如果变频器参数按照正确铭牌设置的设(请原谅我们公司前面的人画的图纸上面把参数全部是50HZ,跟实际电机不匹配;我一开始也没注意到),电流反馈是3.8A,正常;
但是同样的设置第二台电机却不发热

网友A:
置换法:把问题的系统电机换成那边好的系统的电机,看看现象如何?以确定是不是问题出在电机上呢?也就是对两套系统的电机互换一下看看?

网友B:
变频器里设电机的额定频率是按电机铭牌上的额定频率设定的;

网友C:
变频器设置的电机极数是否跟电机极数一致。

网友D:
问题就在电机上,扫膛了吧

网友E:
马达品牌参数都是一样?变频器品牌参数也是一样?那么拖动的负载参数也是一样的吗?
不能保证负载是一模一样的吧。

网友F:
     两台电机的岗位互换下,看看是谁的问题。

网友G:
现成的两个系统,置换一下应当能判断出来。

网友H:
各位的技术经验很丰富,学习了。

网友I:
我记得好像变频器自己有个电机计算公式的,额定频率,功率,输的不一样,变频器自己计算出来的转子/定子电阻,转子/定子电感。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没人注意。

网友I:
这是正弦变频器,就是这几个参数。2011年 有台纺织厂的设备电机是60HZ的,当时设的是50HZ  运行就是不正常

网友J:
有的电机是50/60hz通用,有的铭牌只标60hz的你就要把变频器参数改成60才行

网友K:
我们公司也有这个现象,把50HZ的调成60HZ,却吧60HZ的调成50HZ用,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L:
如果50调为60的话尝试运行情况
重点检查电机

网友M:
你要检查变频器与电机设置参数是否正确。变频器设置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