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8):
步进电机步距角是1.8度、驱动器为4细分、就是丝杆转一圈为800个脉冲吧,丝杆导程为10mm。工作过程是启动后工作台从原点开始先移动10-200mm(可调、触摸屏调节)停下来等一个传感器信号,信号接通继续移动1-10mm可调,然后停下来继续等信号,然后信号接通再走1-10mm,如此走1-10mm等信号再走循环5-10次(可调),循环完回到开始的原点,这就算一个工作流程,要求工作后按暂停能够马上停止不动,按开始继续工作,按回原点会停止所有工作迅速退回原点,另外可以单步操作。请教各位师傅此程序该怎样写?另外触摸屏只是用于设置一些参数和显示工作过程等。

网友A:
Fx2N没有定位指令,只有脉冲指令,控制步进或是伺服最好不要用这个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型号的比较合适?要考虑成本问题,毕竟是专用设备。

网友A:
用FX3GA的价格要便宜些,你总共要用到多少点?
FX2N现在已经停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输出约40个点,

网友A:
那用FX3GA的,这个有个40点的型号,FX3GA-40MT-CM,输入24输出16点,这个有专门的定位指令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