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笔记本连接不上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15-02-08):
一个台式机,一个笔记本,都是XP的系统,软件也都是SP4的,台式机用以太网线连接smart700 ie的触摸屏,就可以下载程序,为什么这个笔记本却连不上呢?程序下载不进去。触摸屏肯定是没问题了,另一台电脑传程序没问题,这个电脑为什么就不行呢,哪里的问题呢,触摸屏的IP地址是192.168.0.2,电脑的地址是192.168.0.20..都是同一号段,地址应该没问题。触摸屏设置也没有问题。。电脑那个地方不好呢??
下面是我设置和ping 192.168.0.2的结果,大家看看哪里的事?

网友A:
将触摸屏开机重启,点击连接按钮,再试试看!

楼主:
不行的,触摸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另一台电脑可以链接,这一台就连不上。

网友B:
另一台连的上,这台连不上,那肯定是这台电脑设置的问题。设置都一样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都一样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两台电脑设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吧。

网友D:
用可以链接的那一台电脑的网线接本本试试
看看台式机的IP设置

网友E:
正常用网线就可以给屏下程序的哦,如果实在不行 用大连德嘉的USB-PPI电缆吧,插上就能用,物美价廉,不几个钱儿 www.dl-winbest.cn

网友F:
将屏打开,选择传送模式,就好了吧!

网友G:
应当是你笔记本的软件有问题或者是笔记本的软件里屏地址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