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pu226cn坏了

楼主(2015-02-08):
有一台旧机器,plc是西门子的226cn。故障现象是run指示灯不亮,没法联机。拆机24c512读出内容,然后解密,找到密码。
问:把这块ic换在新plc上是不是就可以读出程序?
从触摸屏上看,程序倒是不复杂,是用重量传感器+pid做的张力控制。可是没有试验材料无法调整pid。自己写一个的话调试浪费很大。

网友A:
应该可以
关键是你怎么不提前备份程序?
非要到坏了才搞麻烦的

楼主:
原程序不是很好用,厂家只生产了3台就不生产了,想找厂家都找不到,这机器用速度来控制张力,我们现在是用变频的力距做,所以没经验

网友B:
同型号应该能行,不过考验焊接的水平了,片子焊坏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C:
动手能力还是很强的,解密也能做,应该可以在其它机器上运行的,判断,板子硬件应该都是一样的,谨慎起见注意下硬件版本。

网友D:
西门子的
有难度
这个换IC是个技术活
换过去有密码是可以读出来的

楼主:
热风枪+放大镜,表示焊接无压力。

网友E:
不能联机的话,解密有什么用呢?只能说你有同类型密码一样的机器的话,连接电脑能读出程序。

网友A:
焊接不是特别难。

楼主:
经过实验可以肯定用户程序存在24c512里。

网友F:
呵呵,这种方法都想得出来,要是手拙,两台PLC都有报废的风险。
胆大就试试吧,事先跟领导或者老板说好,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G:
那么密的引脚能全部安全焊下来在安全焊到另一个上,这可真不是普通人能干的啊

网友H:
电源灯亮不亮,多数电源问题,个人认为程序不该在24C512里,应该在板载FLASH里

楼主:
.己经修好了,cpU226用户程序存在24C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