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8):
一个月前去朋友单位玩,去他们仓库看见一个ABB 变频器,我问他这个变频器怎么了,他说坏了,不显示了,换了新的,这个变频器是恒压供水用的,我说你跟领导说说看看能不能把变频器要出来,你可别说、领导真给了,我很高兴把这个11KW 的变频器带回来拆机,买个一套米字工具,我是个半成手的家用电器维修,第一次拆这个东西,对了,带回来我还接3相380通电是没有反应,拆开看见后面板后面有黑色的灰,是模块炸了,模块边缘有透明有粘度的东西,好不容易把模块拆下了,型号FP25R12KE3 ,风扇一动不动 ,估计是风扇坏了,导致变频器炸机了。 网上买了一张图纸,是自己画的,   查坏了好几个类似贴片二极管的东西,还有相贴片三极管的东西,击穿了能测量出来,在买图纸的那个师傅告诉我我拆下来的件型号,我在网上淘了,贴片便宜,模块200元,新的风扇,件到后把贴片都安装好后,测量在没有坏了,安装模块,都处理好后装机,忐忑送电,电闸离变频器有5  6米线吧,送电 ,没有直接敢看变频器,听到风扇响声,心里平静了些,慢慢走进变频,面板亮了,按说明书调参数都好用,心里满高兴的,断电接2.2KW电机,送电改99参数,本地控制,按START 启动,一声巨响,(比二踢脚响)从变频器里冒烟了,空开也跳了,电机也没有感觉转动,这心啊、心疼线,关键是没有防备下了一跳。拆机一开比刚拿回来炸的还厉害,模块附近全黑了,又费了好大劲把模块拆下来了,这才到网上查找变频器的维修资料,找到了这个维修论坛,用了2天看完了157页,收益太多了。感谢这里每位发帖 回帖的师傅。
 这前几天自己做了一个电源,200变380的变压器,整流出DC540V   按维修论坛说的 X8 X10 直流供电。在模块3个引出脚的一侧2个比较密的两脚之间并个电阻,不报故障了,现在显示都有,调整好用,本地控制频率调到5HZ  驱动有吱吱响,测量应该是6个驱动脚都是15.7V  。正常吗?

师傅能给个不上模块的标准电压吗?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去修,检查哪里?师傅给指点一  二  。

网友A:
不能,买个二手示波器看波形,电压不太好量。
还有直流母线传灯泡,电压可以上个24V,带限流的。

网友B:
用不大于200W的升压变压器,取下快熔保险串两个60W白炽灯泡,试机观察灯泡亮度,不会有太大危险。

网友C:
楼主上手快的,好好玩。到时就很熟悉了。

网友D:
刚接触变频维修时,也烧过几个模块,每烧一次都是宝贵的经验,有示波器可以排除一些疑难杂证,有家电基础应该难不了的。

网友E: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F:
现在怎样了?还有续集吗?

网友G:
510是属于炸炸更健康的,随便换个模块就运行得交学费的。

楼主:
谢谢前辈的回帖,今天又测量了一下电压,模块引脚三相交流进和三相交流出的6个脚我知道,左边是直流进出4个脚,右边是3个引脚,一个单独(不知道是干嘛的)2个相近的是模块温度热敏电阻,在模块上方是11个引脚 ,有5个在一排了,不知道是什么引脚,还有是2个相近的3对引脚, 哪位师傅有模块FP25R12KE3  引脚功能,例如那个脚是G1  G2   E1  E2    给个模块引脚图。今天测电压  2个相近3对引脚  电压是17V   ,314 2脚停机时5V  调5HZ工作后2脚变3.3V  314  8脚17V 在314前端有  V18  V19  V20  都是2.55V   .在5个引脚并排的开机有一个引脚是7.2V 还有一个是接近5V  . 有一个示波器不会用,上海无线电二厂出的,30M    别人给的 。论坛里经验多的师傅帮着指点指点。
5HZ 开机 在模块附近能听见吱吱的响,像是震荡频率。

网友H:
楼主又不干这行,研究这个干啥。
留口饭给专业变频器维修人吃吧。

网友I:
回复 楼主:
厉害啊,这都行,先看驱动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炸模块,驱动控制极的稳压二极管肯定烧了,修复好之后可以接530V直流电压。静态下测量6路驱动的负压(G E两端),一般是-4.5V到-9V之间,运行之后这个负压就变成正的。先不要接模块,安全第一。

网友J:
回复 楼主:
赶紧把咸工的书多读几遍!然后再动手不迟呀!呵呵!

网友K:
厉害!
我看了N久的书
就是没有敢实际去修
下次公司有机器自己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J:
都哪几本?买去。

网友L:
这个还是要有一点基础的

网友M:
图纸哪里买的额?

网友N:
驱动都不一定是好的,你就敢上电,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N:
见笑了、没有修过变频器,想的简单了,资料难找,教训啊。这几天总在这个论坛里看帖子,看咸工的书,增长了不少知识。参照资料少,比如不带模块引脚电压,波形,待机 和有频率输出时的参数。

网友O:
好学习的同志,赞一个

网友P:
楼主的确历害,这样就上手了,佩服啊。

网友Q:
楼主敢干,精神头值得学习,比我刚开始的时候强多了,我一开始心思老半天,你这上来就弄。维修多了就好了,技术就是一层窗户纸。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我没有上模块加500直流,变频器停止,我怎么没有测到负压?
这个负压是从那里来的,电源没有负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图纸上有负压,但是这个变频器电源那块那个负压的件都没有啊 ,V14没有件,整流 滤波都没有。图纸上有个          负6.8V  我也没有找到。指点指点

网友R:
发错位置了,抱歉!

网友S:
楼主努力学习吧!赞一个!

楼主:
ABB  ACS510   11KW  变频器修复成功。感谢咸老师的书,感谢、

网友T(2015-04-11):
昨天也拿了一台11KW的ACS510,炸机了。昨晚看了一下,坏的太多了,门极电阻,电容,齐纳保护二极管等等都炸了。
还有PCB板居然炸的鼓包了,中间层走线都断了。不想给他修了。

网友U:
大师 这样都敢直接上电!

网友V:
楼主动手能力强 也肯学习  看好你哦

网友W:
怎么感觉11KW的变频器用25A的模块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W:
你的意思是小了,上40A 的?原机是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