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8):
贴片三极管上的印字为 BA39  求高手说明具体参数

网友A:
这个确实不好确定型号,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不是三极管,现在有些二极管也是三极管封装。再说三极管又有好多形式的。你这个印字可能只有BA才是关键的。我猜可能是2SA1015 SOT-23封装。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我根据咸老师的图纸应该是两只三极管

楼主:
两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