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用户切换怎么做?

楼主(2015-02-08):
威纶触摸屏,制作一个登陆界面,按左右三角图标进行“制造商”“操作员”“管理员”三个用户切换,如何做啊?

楼主:
大神们,给点建议啊。。。EB8000打开这个程序是用 “多状态指示灯” 元件来做,看了属性也没其他图片来切换啊

网友A:
1、可以使用 多状态切换开关------设置
2、 也可以用项目选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