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8):
1.S7-1200的存储卡
1.对于S7-1200CPU,存储卡不是必须的。
2.将存储卡插到一个处于运行状态的CPU上,会造成CPU停机。
3. 如果使用 Windows 格式化程序对SIMATIC 存储卡重新进行格式化,CPU 将无法使用该重新格式化的存储卡。

2.M存储区
3.设置最大循环时间
当编程结束后,需要了解程序的循环周期,可通过如下方法查询
4. 子程序执行时间
首先,设置PLC系统时钟
接着,创建数据块DB1,块名称为“time”,并创建变量
然后,在OB1中编程,读取子程序执行前、后的系统时间,再运用指令 T_DIFF 做时间相减。
如下例程中测试了“块_1(FC1)”子程序的执行时间

网友A:
其实使用这种方式也可以计算出整个程序的扫描周期,因为我们程序需要用到扫描周期参与计算。
当时想了好久的,还好最后倒是找到了两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