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8):
为了提高功率因数,之前有人改过,现在总是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想要什么样的图纸要说清楚,是电气原理图?还是接线图?还是自动控制器?是什么电压等级的电容器都要说清楚,有这方面的资料朋友也好帮助你

网友B:
是在原电容补偿柜上做的修改对吧,改过了之后现在的电容补偿柜问题多多吗?是什么问题呢?
要图纸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楼主需要把原电容补偿柜出现的问题提出来让大伙知道,大伙好出主意。
而不是一味的让大伙来个竞猜游戏。

网友C:
或者,可先查一下控制器的资料。

网友D:
      这个 不需要图纸   很简单   一个无功补偿智能控制器  还有专用电容交流接触器  还就是指示灯 自愈式电容 (接法有三角形与星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