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二极管

楼主(2015-02-09):
在继电器线圈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头一次见到,起到什么作用啊。原来没这样玩过啊。

楼主:
看到图了吗

网友A:
续流二极管,释放线圈电感上的能量,不然开关断开线圈电压时会产生高压,导致拉弧

网友B:
续流二极管,提供泄放回路,起保护作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正确。是续流二极管,起保护作用。

网友D:
保护负责接通和断开线圈的金属开关触点,以便能够长久的使用。
当然也可以省略,最坏的结果就是一个月要更换N个开关线圈的崭新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E:
防止反向电动势损坏驱动电路

网友F:
转自《百度百科》:续流二极管经常和储能元件一起使用,防止电压电流突变,提供通路。电感可以经过它给负载提供持续的电流,以免负载电流突变,起到平滑电流的作用。在开关电源中,就能见到一个由二极管和电阻串连起来构成的的续流电路。这个电路与变压器原边并联。当开关管关断时,续流电路可以释放掉变压器线圈中储存的能量,防止感应电压过高,击穿开关管。一般选择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者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用来把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势通过电流的形式消耗掉
链接: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JcvUOv2QOZ25n6npQDvHjM5Nvgq5h6AG_duTM3rk09N-lBdjHUCGAzdHid4_QitB_zBXkYmkSQ83v5B_IKOXf_

网友G:
3分钱4007的东东,可以保护3毛钱的驱动三极管,不被线圈断电后瞬时产生
的反电动势击穿,线圈不会烧的。

网友H:
续流二极管,也有不用的.

网友I:
是续流二极管,起保护作用。

网友J:
直流负载并接二极管,交流负载并接阻容元件。

网友K:
俺们管它叫保护二极管,进口设备都带,国产设备很多省掉了

网友L:
续流二极管,一般用4007.起保护作用

网友M:
续流二极管,保护输出功率管不被反电势击穿。

网友N:
续流二极管,继电器线圈是感性负载,断电的时候有反向电流

楼主:
原来我接触的基本都不带

网友O:
日本仔的设备很多这玩意。。。

网友P:
续流二极管,抑制反向高压。

网友B:
      在继电器线圈上并联一个二极管。

      此二极管称续流二极管,FLY-WHEEL DIODE,保护控制继电器线圈通断的开关,比如末级的三极管避免被线圈断电后瞬时产生的极高感应电动势击穿。

网友Q:
貌似用的不多
我很少看见有实际运用

网友R:
这种续流二极管用在直流电路的电感元件两端,反并联接法。为什么直流电路的电感元件要有这续流二极管呢?这是因为,直流电路里,电感元件作为开关器件的执行机构,当其通电或断电瞬间,会产生反电势,导致开关动作连续不可关断,有了续流二极管,可以快速的释放电感元件的储能。使开关可靠地关断动作。同时间小电路中开关的噪声扰动。

网友S:
回复 网友Q:
楼主应该是经常用交流接触器的,那里确实用不到。

网友Q:
回复 网友S:
的确
直流的很少用

网友T:
续流二极管啊,用的挺多的.

楼主:
原来是用在直流回路里面啊

网友U:
起保护作用用来吸收反向电动势,如果不要的话很容易造成电路得勋坏

网友V:
停电的时候给线圈放电的

网友W:
续流二极管,防止突然断电后,电没地方释放,保护继电器的

网友X:
一看你的继电器就是直流的,加装续流二极管,释放线圈电感上的能量。

网友Y:
续流二极管 起保护作用

网友Z:
续流二极管,反并联在直流感性负载两边,并与其形成回路,使其产生的高电动势在回路以续电流方式消耗,从而起到保护电路中的元件不被损坏。

网友AA:
续流二极管还真没用到过。

网友AB:
学习了啊,我们那直流继电器是一个都没有啊。。。。是不是小功率线圈电流小,感应电势小不需要啊。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学习了啊,我们那直流继电器是一个都没有啊。。。。是不是小功率线圈电流小,感应电势小不需要啊。
这个不是大小的事,是成本的事。

网友AD:
安全,大多数都用,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