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励磁回路

楼主(2015-02-09):
直流电机励磁控制回路中,发现图纸上励磁线圈上面并联一个电阻,起到什么作用,可以取消吗》

楼主:
这个直流电机是靠西门子直流调速器调速的。

网友A: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myreply=1&b_id=16&a_id=12053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放电用,可以取消吗》

网友A:
不知道可不可以取消,偶这是没有这个电阻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直流调速装置用于放电的功能,如果用了,就不要取消,因为,用这个功能,往往是单象限的系统还需要正反转转换的。没有这个,正反转无法快速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放电的那个 ,是指调速器内部, 还是指我说的这个与电机并联的电阻。

网友C:
这个可以叫灭磁电阻。

网友D:
是和制动电阻一样的原理吗?

楼主:
到底可以取消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能不能取消,要知道它的作用才能得出结论。前面已经说了,而且链接的例子,也可以参考。你这个系统,需要不需要正反向的操作,如果不需要,你可以不要那个电阻。反之,那个电阻不能去掉。

网友E:
在励磁绕组二端并联一个电阻RF,此电阻越小越好,但电阻小,消耗电能就多,一般选5-8倍励磁绕组的阻值。
这是因为励磁绕组是一个大的电感,在线路断开时,将产生很高的电压,此电压可能达到额定值的20倍以上,并联一个电阻后,就给感应电压有一个释放的通路,感应电压就限制在5-8倍的电压。
这就保护了励磁绕组。

楼主:
楼上回答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