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

楼主(2015-02-09):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电位器调速控制,接的是1  2   4  端子,这是啥意思啊。电位器是3个接线柱,怎么上面接啊

网友A:
3个对3个不是正好吗?

网友B:
你的看1 2 4每个端子的对应的名称,然后再接

网友C:
电位器就是滑动变阻器,你想想滑动变阻器的电路图。想通没?

网友D: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可分清。

网友E:
正负极和信号吧

网友F:
1  2 为电源,4是输入端。

网友G:
1--M   2--P10  4--主给定值+  这个说明书上都有的

网友H:
西门子6420直流调速的电位器是这样接的1、5接在一起,4接电位器中间抽头,2、3接电位器两端。西门子客服电话01064610005,咨询。

楼主:
谢谢 各位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西门子6420直流调速的电位器是这样接的1、5接在一起,4接电位器中间抽头,2、3接电位器两端。西门子客服电话01064610005,咨询。
2  3  接电位器两端,是不是可以随便接啊

楼主:
4是信号输入,有10V 电压输入时 是不是最高速度啊

网友I:
这个说明书上有的!

楼主:
没说明书。

网友J:
中间的是公共端,两边的是向左调节最大值和向右调节最大值,如果直接接两端那就是固定值不变。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以随便接的啊,不知道你的是啥型号的直流调速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