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9):
电机是6级200KW,额定电流356A,被拖动机械是5柱塞泵,最近变频器老跳“OU3”故障,也就是恒速过电压,我查看了停机时的参数:频率-47HZ,电压-350,电流-280,但是母线电压竟然有760V,变频器复位后重新启动,电流也不高,50HZ时电流300A,运行一段再次跳闸,由于有备用泵,所以启另外一台没有任何问题,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哪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谢谢!如果电机轴承有问题的话会出现此类为题吗?

网友A:
可能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吧,元件热稳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