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9):
三菱电机变频器问答集锦

问:FR-A740变频器有漏电保护功能吗?
答:当检测出变频器的输出侧(负载侧)发生接地,流过接地过电流时,变频器会有E.GF报警保护,停止变频器输出。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发生过流故障时,变频器如何动作?
答:出厂状态,所有故障发生时,都是立即切断变频器输出,电机自由停车。如设定故障定义参数Pr.875=1,则当电机过电流保护动作时,减速停止。

问:FR-A740操作面板显示HOLD,不能操作,该如何设置?
答:显示HOLD表示M旋钮,键盘操作无效,可以长按MODE键2S来解除此状态。

问:FR-A740接电机运行时,电机噪音很大,可以如何解决此问题?
答:增大PWM载波频率Pr.72的设定值可以减小电机的噪音,但是会增加变频器产生干扰和漏电流。

问:FR-A700变频器如何实现慢快慢三级调速?
答:可以通过多段速来实现三级调速,将Pr.4~6设定为所需速度,这样就可以实现高,中,低三级调速了。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如何查看报警履历?
答:按[MODE]键2次,选择到[E---],通过调节M旋钮可以显示过去8次的报警。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想要面板给定频率有效,但是当给定多段速信号后,就以多段速频率运行,如何实现?
答:可以选择组合运行模式,设定Pr.79=3,外部给定启动信号后,按面板设定频率运行;当给定多段速信号后,则以多段速频率运行。

问:FR-E700系列变频器,如何实现极性可逆功能?
答:设定Pr.73=10或11,以模拟量输入来切换正反转。以DC0~2.5V正转,2.5~5V反转为例,则设定Pr.73=11,C3=50即可。

问:FR-F700-CHT系列变频器做多泵控制,设定Pr.579=3时,电机停止时的动作时序如何?
答:电机切换方式为交替—直接方式,当电机停止条件成立时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减速并停止,工频运行电机切换为变频器驱动运行。

问:FR-F700系列变频器如何切换PU模式和EXT模式?
答:出厂设定情况下Pr.79=0,可以通过面板上的PU/EXT按键来进行切换;或是设定Pr.79=1为PU运行模式,设定Pr.79=2为外部运行模式。

问:FR-D700系列变频器,如何设置密码保护功能?
答:可以通过密码保护选择参数Pr.296来选择密码注册时的参数读取/写入水平;通过密码注册/解除参数Pr.297来设定4位数密码。

问: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电机顺序启动,如何选型?
选定变频器要求: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运行的各电机额定电流之和*1.1+最后起动电机的启动电流。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如何监视变频器输出电流?
答:在监视模式下,按操作面板上的SET键一次,此时监视的即为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指示灯在"A"前点亮。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有否转矩检测信号?
答:控制回路输出信号有转矩检测信号TU,电机转矩超过Pr.864设定值时输出。通过输出端子功能选择参数Pr.190~Pr.196中的任意一个设定为"35",即定义了TU信号。

问:FR-F740要实现瞬时掉电再启动功能,该如何设置参数?
答:瞬停再启动选择端子CS置ON,同时设定Pr.57=0。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外部给定启动信号,STF-SD间是否一直要短接才有效?
答:必须STF-SD间导通,变频器才能保持运行。此外,使用启动自保持功能,短接STF-SD、STOP-SD后,STF-SD在ON-OFF后还是保持现在的运行状态,STOP为OFF时运行停止。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报警E.CTE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答:E.CTE是操作面板用电源输出短路,RS-485端子用电源短路。需要检查PU接口连接线是否短路;RS-485端子连接是否有错误。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关断启动信号的减速停止,与短接MRS-SD的停止方式有什么区别?
答:减速停止是根据减速时间参数Pr.8的设定来运行停止的;短接MRS-SD20ms以上,马达处于自由运转。希望马达快速停止状态时,用电磁制动停止电机。

问:FR-A740有否电流预报警的端子输出,如何设定?
答:信号THP即为电子过电流预报警,当电子过电流积分达到85%时进行输出,把输出端子功能选择参数Pr.190~Pr.196中的任意一个设定为"8",即定义了THP信号。

问:变频器控制回路输出端子,外接指示灯显示,是否要外接电源?
答:集电极开路输出端子外接DC24v;继电器输出端子可外接DC24v或者AC230v。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报警E.CDO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答:E.CDO是超过输出电流检测值报警,输出电流超过Pr.150输出电流检测水平中的设定值时启动。如要屏蔽此报警,设定输出电流检测动作选择Pr.167=0即可。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想要让电机自由停车,如何实现?
答:可以使用输出停止MRS端子,短接MRS-SD时,变频器输出停止;也可以设定停止选择参数Pr.250=0,则关断启动信号后,电机自由运行停止。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通讯时报警E.SER,如何消除?
答:E.SER是主机通讯异常报警,请确认RS-485端子的接线,设定Pr.335=Pr.336=9999。

问:FR-A740变频器,如何通过控制回路输出端子CA来监视电机的转速?
答:设定CA端子功能选择参数Pr.54=6,即设定输出至端子CA的为电机转速。

问:FR-A740变频器,加速时报E.OV1,停止运行,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答:E.OV1是加速时再生过电压跳闸,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电路直流电压达到规定值以上时,保护电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也可能是电源浪涌电压引起的。建议可以缩短减速时间;或是使用再生回避功能(Pr.882~Pr.886),具体可参考FR-A700使用手册(应用篇)4.25.8章节。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如何通过面板监视PID反馈值?
答:设定DU/PU主显示数据选择参数Pr.52=53,即能通过面板监视PID测量值。

可在三菱官网提交检索: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service/svc_idx_faqNew.asp

或者电话支持热线:400 821 3030

相关链接:
《三菱PLC问答集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297
《三菱HMI问答集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298

网友A:
这些功能其它品牌的变频器也有啊

网友B:
谢谢楼主  很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