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

楼主(2015-02-09):
万一实现了呢

网友A:
电涌保护器。

楼主:
下端接地!

网友B:
防雷保护啦

网友C:
看到了 没啥意外。

网友D:
电梯机房用的吧

网友E:
漏电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电保护器
中间四个!下面是并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梯机房用的吧
!电梯房用的!

网友F:
防雷的
现在基本上都有

网友G:
电涌保护器,现在用得较多。

网友H:
现在很常见了

网友I:
正泰 家用防雷器 避雷器 浪涌保护器 NU6-II 2P 25K

百度来的

网友J:
我看到的避雷器都是高压的有啊,防止大气过电压的。都是氧化锌的啊。。
我一直以为这个就是防止点什么尖峰电压什么的,都算操作过电压的。。
难道这个能防雷?

网友K:
正泰浪涌保护器。

网友L:
这个不就是防雷器么,

网友M:
漏报和热保

网友N:
f防雷保护用

楼主:
防雷的!没错

网友O:
现在家里一般都安装一个了

网友P:
电涌保护器。 ,防止雷击等过电压,

网友Q:
上面符号是压敏电阻

网友R:
NU6- Ⅱ系列电涌保护器适用于交流50Hz(或60Hz),额定电压230V/400V的三相配电和控制系统,满足SPD 级试验,用于抑制瞬态过压低于设备耐受冲击过电压,泄放电涌能量,从而保护系统电路及设备。
适合与其它系列电涌保护器分级配合,实现层迭式保护体系,使低压配电系统得到更广泛,更有效的保护。

网友S:
浪涌 漏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家里一般都安装一个了
很少见到!

网友T:
安装接线的时候下面用黄绿线就好了,这样让人看着就好理解了

网友U:
电涌保护器。 ,防止雷击等过电压.

网友V:
过电压保护器

网友W:
确实是过电压保护器

网友X:
没有看出来线是怎么接的,看来是防雷的。

网友Y:
也就是过电压保护器

网友Z:
浪涌保护器吧

网友AA:
好像是电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