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9):
各位老师;想请教fx3ga如何连接手脉,这个手册上好像没有。程序该怎样遍呢?另外fx3ga定位的方案有哪些?请老师们赐教

网友A:
FX3GA没有直接的手脉功能,用相对定位等指令实现正常定位或是点动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做呢?能不能给个例子,好像说有延迟,手脉摇快了,还不动,刚学,不懂,请教了

网友B(2015-04-19):
三菱基本PLC输入一般是DC24v,而手脉一般是DC5V或DC12v。如果有DC24v手脉的话是可以实现简单手脉控制的。需要自己在程序内制作手脉的档位功能。而定位模块则简单了,参数设置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