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9):
一直是三菱的PLC编程,从没编过西门子的程序,客户制定用西门子的PC,哪位大侠有西门子模拟量模块的编程实例。

网友A:
200的,aiw0
aqw0之类的运算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是300的模拟量调用FC105来读取可以用FC106来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300的模拟量调用FC105来读取可以用FC106来输出。

FC105输入线性化,FC106是输出线性化。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只要MOV指令就可以了,和200系列一样。

L  PIWxxx
T  xxxx      //模拟量输入
L  xxx
T  PQWxxx    //模拟量输出

网友D:
在系统块组态。

1.到西门子网站下载个模拟量库装上。直接调用。

2.或者自己编一段转化一下就可以。
模拟量就是数学中的:y=kx+b    0-20ma(0-10V)对应内部数据0-27648  对应传感器量程(如0-100)
即:100=K27648,则K=100/27648    实际工程量就是Y=KX

如果是4-20ma (27648/20)*4=5530   就是对应着5530-27648

网友E:
看来为了这10分大家都蛮拼的,因为s7-1200软件打开较慢,我就在手册是截了张图,供lz参考
下楼的可以把西门子s7-200的转换也上传,大家对比下个型号的模拟量计算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问什么型号的

网友D:
楼主是想问S7-200 smart
还是S7-200
S7-300
s7-1200? 到底用哪一个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现在那边已经开始用1200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我们从2010年就用1200了。

网友G:
不知道指定的西门子哪个系列的PLC啊,系列不一样编程语言和软件都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就我在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好吧,看样子老大还挺照顾你。

网友H(2015-04-08):
回复 网友A:
请问西门子模拟量处理模块,比如EM235;
处理温度传感器pt100,处理后的数据用AIW0传给vw800;
此时vw800的值是实测温度值吗?
还有为什么传给vw800,需要这么长的数据吗?

楼主(2016-06-27):
这么多人回复,我竟没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