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接地断了

楼主(2015-02-09):
一个1万AV变压器接地零线断了给20多栋造成了很多损失灯都是整流器家电都是电视电脑数字电路板原因正在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零线断了造成好几白万的损失呢?大家以后注意零线必须接好

楼主:
谁能知道什么会事啊

网友A:
零地混用?
不是在变压器房都有接地的嘛
怎么会断??

网友B:
这得看在什么位置断的吧

网友C:
是变压器接地线断了,还是输电线路的零线断了?

网友D:
这个供电局要负责吧。

网友E:
地线是怎么个断法?发张图片来看看啊。是人为?过电流烧毁?老鼠咬的?不好猜

网友F:
老鼠咬断这个不可能的。总接地线用的接地排怎么咬的掉。估计还是零线偏细,居民用电的3相本来就不平衡的啊。

网友G:
烧毁电器,悲曲啊

网友H:
接地线是不是偏流烧断了啊。

网友I:
这个应该电力局有责任的吧。

网友J:
我们遇到的保护接零(三相四线),和保护接地(三相五线)都是经常用的保护,但在变压器低压侧,零线和地线是接通的,不同的是零线母排和火线母排一个型号,地排要小些。铜排一般不会断的,但外接的没接好是有那么点可能。但这里断的是个大开关啊,是3相电的。
不过你那一台变压器就控制那20栋楼的话,那真是在母排那出的问题。。。。。。。。。。

但是。。。。。。。。。。。。。。。。。。
如果零线断了,这时候因为零线断了,当某一个用电设备通电的时候,电气设备没形成回路,但是该设备的零线成为为火线,这时候另外一家火线不同相的用户用的电相当于是相间电压,由多个设备并联在380V的电(有的高于220V,有的低于220V,负载太多,肯定3相负载不平衡,不好计算,但肯定不会高于380V),很多设备都会损坏,有的电子设备接通就能烧。

上面分析的是零线断了后烧毁设备的原因。

网友K:
进户线都要做重复接地的,当时不知怎么验收的,没有重复接地吗

网友L:
查找原因,获取证据,起诉肇事方,获取巨额赔偿款。
或者不了了之。
小区用变压器是地产商投资购买的,营运是物业负责的。起诉物业公司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们遇到的保护接零(三相四线),和保护接地(三相五线)都是经常用的保护,但在变压器低压侧,零线和地线是接通的,不同的是零线母排和火线母排一个型号,地排要小些。铜排一般不会断的,但外接的没接好是有那么点可能。但这里断的是个大开关啊,是3相电的。
不过你那一台变压器就控制那20栋楼的话,那真是在母排那出的问题。。。。。。。。。。

但是。。。。。。。。。。。。。。。。。。
如果零线断了,这时候因为零线断了,当某一个用电设备通电的时候,电气设备没形成回路,但是该设备的零线成为为火线,这时候另外一家火线不同相的用户用的电相当于是相间电压,由多个设备并联在380V的电(有的高于220V,有的低于220V,负载太多,肯定3相负载不平衡,不好计算,但肯定不会高于380V),很多设备都会损坏,有的电子设备接通就能烧。

上面分析的是零线断了后烧毁设备的原因。
分析的头头是道,就是有点逻辑混乱,原理不清,还得多看书啊

网友J:
我有时候是说话乱啊。

原理分析在“但是”后面,呵呵

网友N:
有听说过,应该多地发生。

网友O:
不会是零线上装开关了吧????

网友M:
回复 网友J:
就是“但是”后面的分析有问题,很多设备并联在380V上怎么会分压?这都把牛顿定律给颠覆了,按照你的逻辑,电学基础都得重新改写啊

网友P:
现在的事情难说的很,我也是这段时间在家,闲着没事下楼看看,才知道地线压根就被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看样子好几年了。

网友Q:
零线断后,三相负载严重不平衡时,造成电压偏大或偏小,用电器在过高的电压下会烧坏

网友R:
引用 网友F:
老鼠咬断这个不可能的。总接地线用的接地排怎么咬的掉。估计还是零线偏细,居民用电的3相本来就不平衡的啊。
三相不平衡,而且零线过电流大

网友F:
回复 网友R:
所以总的原因还是在零线的问题,2个方面,线径过细用的太省了,接头处理不好。如果用的零线跟相线同线径还是有问题的。居民用电,根本上来讲做不到3相平衡的,零线总归有电流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F:
嗯,说得好,个人感觉零线可以比火线粗一些

楼主:
接地线怎么会偏流呢?

网友S:
没有进行重复接地造成,零母线在进入楼栋时应该进行重复接地。

网友T:
供电局表示:“俺们没有这么小的东西,不管。。”
见过最小的变压器也有35k。

网友U:
回复 网友T:
乱扯 1600的变压器用的多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接地线怎么会偏流呢?

你真没看懂吗?

那好吧。。。。。。
方法1:
你画个星形的负载电路,零点接零线的。负载可以分别设定为1,2,3欧姆。零点不断的时候,负载电压都是220V,然后断了,这个时候你能算处星形负载的零点的电压,然后能求出每个负载的,电压高的就有可能损坏。这个而方法的缺点是得算。。。。。。。

方法2:
我们假设有一相的电阻非常小,别的都很大,这个时候可以假设相当于1相短路,但当零线断的时候,变压器不跳闸,这个时候,另外两相电的用户用的相当于是380V的电,电气设备基本都得损坏。

-----------------华丽分割线-----------------------
楼主,我就能解释到这个程度了啊。。。。。。。

网友T:
回复 网友U:
呵呵,俺这里是小城市,供电部门给社区供电10kv,变压器最小35kVA.真没见过再小的了。要不您给来张片片?

网友V:
那发烫是由容量选小引起的还是柜内通风不好引起的?

网友U:
回复 网友T:
确定了是什么问题吗现在  供电分界线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