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9):
数控车床系统为三菱E60,在正常加工过程中经常报警,查看伺服驱动上报警号为"2D",这是刀架的驱动器。表明为编码器数据异常。更换了连接编码器的电缆,故障依旧,怀疑编码器有问题,但最后也排除了这种可能。偶然一次报警,发现当手动旋转刀架时,X、Z的数据有几十丝的变化,这时报警就发生了,很纳闷的是,刀架的转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X\Z数据的变化呢?,干扰来自哪里,这也困扰了好久,找不到原因,望同行指点,多谢了。

网友A:
XZ兩軸的編碼器發出訊號 造成XZ的移動 那代表兩軸編碼器的訊號線的屏蔽線有帶電
一般的電機在停電狀態下 轉動電機是不會有電流產生 會產生電流那你刀塔的電機應該是同步伺服電機
多數干擾都是接地效果不佳 只會干擾內置編碼器 而你這裡還連帶XZ的干擾 應該有漏電流產生

楼主:
这种现象在每天的早上开机工作报警特别频繁,到了下午后报警就少了,我说的手动指的是在手动状态下,用手摇脉冲发生器,转动刀台,本来只有刀台旋转,不知为什么X\Z的坐标会有变化,这时就会发生报警。就如楼上说刀架电机为伺服电机带内置编码器,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手動就是用手輪 哎講清楚 害我直在猜 那答案更加明顯 就是漏電流 無效接地 查察secona的網站 有你要的答案

楼主:
多谢secona! 有些地方描述不清楚请谅解。今天我重新对接地系统进行了检查,重新搭接了地线,有一定的效果,若明天早晨开机后不再报警,说明问题就是接地线不好,待明天运行设备后就清楚了,不管情况如何我会回复的,谢谢了。

楼主:
今天早晨开机后加工 了两三个产品正常,而后又出现了以前的现象,同样报警“20”,但到了中午后报警后少,每天如此,在早晨两小时内,报警频繁,多在刀架旋转,同时X\Z运动发生。这样的故障原因不好找,以前情况每天就一两次,到最近较频繁了,上午有时能十几次,到到了 下午就没有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B:
就是编码器坏了啊/换个就可以

楼主:
试一试再看了,

网友C:
三菱数控系统里  2d报警大多数是编码器坏了  有时候驱动器也相关联。。

网友D(2016-04-27):
编码器坏了,换了就好了。我这边换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