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09):
S7-1200 FieldRead 和 FieldWrite 间接寻址指令
1. 在指令树里无法直接找到 FieldRead 和 FieldWrite 指令,调用这两个指令必须先从工具栏中调用一个空指令块,双击问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添加指令.
2. 创建DB块,并建立 Array 数据类型的变量
3.FieldRead 指令:
INDEX: 要读取的数组的单元号
MEMBER: 数组单元首地址
VALUE: 存储读出的数据
下例中是读取数组单元[1]中的数据11,并保存在参数 VALUE: MB110 中。
4.FieldWrite 指令
INDEX: 要写入的数组的单元号
VALUE: 要写入的数据
MEMBER: 数组单元首地址
下例中是向数组单元[2]中写入数值5。

网友A:
这个功能只是兼容原来的版本才在V11以上存在的

网友B:
我一般是这样索引的array[#i] 改变#i的值索引整个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