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西门子安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5-02-10):
问一下这个西门子安全继电器两个通道是什么意思,CH1,CH2,两个通道。两个A1,A2分别怎么控制的

网友A:
这个是皮尔兹的,pilz

网友B:
有实物有图标自己用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应该和普通的中继差不多

网友C:
这个是皮尔兹的,不是西门子的,西门子的是灰白色的
Y1/Y2接通的话,表示安全,继电器会吸合

网友D:
还没有用过这么高大上的东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个通道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E:
两个通道指的是回来。例如急停回路。一般急停开关 开点 闭点都使用。所有急停开关开点串联进入通道1,剩下的所有闭点串联进入通道2. 仅供参考。

网友F:
没用过
但是我在想这个和几点器的通断有什么区别
配光幕使用吗?

网友G:
和继电器一样把,通电试试

网友H:
还没有用过

网友I:
挺高档的啊

网友J:
这个用在安全门限位的安全继电器 限位开关用一组常开常闭 开关动作时要有一定的时序 常开常闭动作时要在一定的时间内 同时动作 差了CH1 CHI2就不会同时输出了 输出不正常就会起到安全的作用 有配安全磁簧开关

网友K:
这个不是西门子的,是pilz的。挺好的东东。

网友L:
CH1,CH2是表示两个通道,A1,A2是接电源的。不是西门子的,是PILZ皮尔磁的。

网友M:
时皮尔兹的好吧,A1 A2接上电源就行了

网友N:
用在纺织上的,PILZ

网友O:
在电路什么位置上,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