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0):
接手一台普传200KW变频器,损坏非常严重!炸了六块IGBT,及转接板。3 个西门康驱动!两个熔断保险。两个轴流风机!维修时走了弯路!原本是制作好6块转接板,换了6个新的IGBT。驱动板当时没买到西门康的,是买到普传生产的。为了尽量少出事故,我用了维修电源供驱动板的电,和用直流可调电源供直流母线处,测量U V W 的波形及电压,发现只有一路是对的,其它两相是不对的,波形也不正确!把原来的驱动排线不动,倒3块驱动板的位置,发现不正确的电压会随之在U、V、W间移动。说明下面的主回是好的,可是测量六路驱动板的信号输出波形,确是正确的。害的我重新拆下IGBT的结构检查。没发现问题!其实故障电压能跟着倒驱动板的位置而变化,就说明了下面的IGBT没问题!给我整蒙了!最后还是买到3块西门康驱动板,安上,一切OK!
注:普传的驱动板有问题!不应该是属于故障。是不通用!也许去掉转接板OFF6.8欧电阻能工作,但是这种不通用的板子我们不建议用,以免今后重复维修时引起麻烦!引起炸机!今天如果不是我用了维修电源,非炸机不可!因此,我把我的维修过程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维修变频器的时候,多一点知识。买件时要最好买愿型号!谢谢大家!

网友A:
感谢无私奉献经验!

网友B:
不是很懂啊

网友C:
最好能上图片说明,听得不是太明白

楼主:
我想:发图片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就是我们常接触到的200KW左右或200KW以上的变频器,都是用六个IGBT组成的,这种变频器是由六个IGBT组成3对,由于功率很大,这就需要除了主板和开关电源板以外,还需要3块单独的驱动板,来驱动六个IGBT.一般的大多数使用西门康的向SKHI23/12
起初我没有到西门康的,用普传生产的驱动板,测六路信号正常,但是输出电压不正常,只有一相是正常的波形,另两相都不正常,当把3块驱动板换位置的时候,那个好的波形会随之跟着换位。也就是每相上都能随驱动板有换位而得到正常的输出波形或电压。换上西门康驱动板后一切正常!好了没时间了,明天聊!下班了!

网友D:
换原件总是没错的。代替要在你很了解性能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操作。

网友E:
西门康的驱动板可以设置死区时间,普传生产的驱动板可能没有吧?

楼主:
766657530 说的非常对,看来是高手,我只是一身经验修变频器而已,普传的驱动信号,在转接板上的ON和OFF是一样的波形,而西门康的不同。西门康的能看出死区时间波形,而普传的没有,也许经过改动转接板能用吧?可是它的不通用性会造成以后维修中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退货了。
用了普传的输出电压只有一相是对的,正常的,另两相侧异常,如果是直接上电,非炸机不可!

所以建议使用通用的配件。这台变频器我换了许多元件,6个IGBT,自制3 个转接板,3 块西门康驱动板,2个保险,2个轴流风机!
这个相片就是普传的驱动板

楼主:
这是西门康驱动板,用之前要焊7个跳线和两个100K电阻才能使用。希望普传的驱动板也能改进并通用!我在这里发表的目的就是想让同行们高度重视,这里有新手高手或从来没修过变频器的,这部份电路要是有误,会炸机!一定要做好保护错施上电!谢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正的高师在这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说的很对

网友F: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G:
确实要注意。

网友H:
这么大的机器还没遇过呢!这个经验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