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0):
有截图,求问是不是线的问题

楼主:
这根USB转串口线,试过跟台达PLC型号为DVP32ES200T通讯,成功通讯了。但是再跟触摸屏走232通讯就不行

网友A:
屏什么型号?不带USB口的?

楼主:
屏型号是DOP-B07S410的,一个SLAVE,一个HOST一个串口

楼主:
那这个COM1口设置对吗?我如果用USB线的,这口设置是这样吗?

楼主:
好吧。。我试了一下用USB那方口线。。上下载可以了。改了下环境设置

网友A:
S410只能连台达的PLC,不支持其它品牌的;
程序上传下载用USB接口,与PLC通讯用RS232;

网友B(2015-05-31):
我从fx2n的三菱plc上面拆下了一台正在用的  型号是b05s100的台达触摸屏  和通讯线    然后我拿着通讯线和触摸屏与fx1s的三菱·PLC进行通讯   显示通讯错误3   请高数解答谢谢   触摸屏端口只支持rs485 232  不支持422  可是为什么别人就可以用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C(2016-03-09):
楼主用串口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