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0):
 问一下磁阻电机有那些好处,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感觉写的挻好的,但是不知道真的比变频器+电机好吗?

网友A:
磁阻电机 ,一种连续运行的电气传动装置,其结构及工作原理与传统的交、直流电动机有很大的区别。它不依靠定、转子绕组电流所产生磁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转矩,而是依靠“磁阻最小原理”产生转矩。   所谓“磁阻最小原理”,即:“磁通总是沿着磁导最大的路径闭合,从而产生磁拉力,进而形成磁阻性质的电磁转矩”和“磁力线具有力图缩短磁通路径以减小磁阻和增大磁导的本性”。   因此它的结构原则是,在转子旋转时,磁路的磁阻要有尽可能大的变化。所以,该电动机的定、转子均采用双凸极结构,并用硅钢片叠制而成。在每个定子磁极上都装有简单的集中绕组,并把径向相对的两个定子磁极上的绕组以串联或并联的方式构成一相。在转子上无任何绕组,也无永磁体。按照电动机的相数,可分为奇数相和偶数相。按照电动机的磁路结构,可分为两极型长磁路结构和四极型短磁路结构。按照电动机的通电励磁模式,有单相励磁和多相励磁之分。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4341.html?wtp=tt

网友A:
优点:在低速时具有较大的转矩。
缺点:低速振动大、噪声大、效率偏低,能量回馈差。

网友B:
优点:在低速时具有较大的转矩。
缺点:低速振动大、噪声大。
效率不会很低的,如果做的好的话,效率90多%
能量回馈问题,变频也存在

楼主:
我看网上看,效率都到达到90以上,不知道是真的吗?
还有想问一下,他的控制器是不是也和变频器一样可以设置参数呢?

网友C:
我看了半天也没看懂磁阻电机的原理是啥。。。。。我还看到个什么磁阻式同步电机。。。。。。。
但和鼠笼电机比起来结构复杂。。。。。。。。结构复杂在我看来就更容易坏。。。。

楼主:
和你一样啊!

网友D:
不可能替代。

网友E:
这个都没听说过啊,没太看明白原理。

网友F:
没有见过这高端的东西。。。我觉得不可能代替变频器!~~~

网友G:
材料没查过,不过这种电机应该也得用其它驱动装置吧?

网友H:
再怎么说,交流异步电机的替代也还是谈不上,起码目前是这样。不过,在电动车上应用的车载电机(外转子电机),这个很普遍。优点也很多。

网友H:
其实,这种电机,我是很有需求的,及要求低速大扭矩的场合,有要求高转速的应用。这个开关磁阻电机很不错呦。只是还没有关注过和使用过罢了。

从它的特点而言,我很感兴趣的。

网友H:
关于开关磁阻电机,以前就有讨论。现在看来它不能被普及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售价问题?会不会比鼠笼电机更高?第二,控制器比较特殊,还没有被普遍的使用或接受?第三,转矩控制低频下不连续?普及应用上还没有被市场更多的接受?等等

另外,他的输出引线比鼠笼电机多。

其实我认为,如果PLC玩的熟(用其搭建各种控制工艺或外闭环),且低速转矩段不用,那还是很有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