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载流量标准

楼主(2015-02-10):
看到不少人总对选择电缆不清楚,这个能帮助大家

楼主:
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表啊。
线对照敷设模式,然后查下面的表,有温度系数的还得对应温度系数。。。。

网友A:
看了一下,倒是很详细的,不过应用中一般只是经验上估算一下的。

楼主:
常用的,搞设计什么的都记得差不多,比如说设计电缆的。
咱们是工厂里面维修的运行的,今天碰到后知道了,下次再遇到这个问题也许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后了,我是记不住。。
师父当时说记不住无所谓,你只要能记住在哪看到的就可以了,遇到了再找。。。。
但问题是!!
有的我连以前在哪见过都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