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0):
三菱电机PLC问答集锦

问: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可以对缓冲寄存器直接指定吗?
答: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可以直接指定特殊功能模块和特殊功能单元的BFM(缓冲存储器)。BFM为16位或32位的字数据,主要用于应用指令操作数。 BFM是接着特殊功能模块或特殊功能单元的模块号(U)和BFM编号(\G)后指定的。 (例如: U0\G0表示模块号为0的特殊功能模块或特殊功能单元的BFM #0号) 此外,在BFM编号中可以进行变址修正。 指定范围如下所示。 单元号(U)****0~7 BFM编号(\G)****0~32766  MOV指令的例子 MOV K10 U0\G10  修正BFM编号的例子 MOV K20 U0\G10Z0

问:FX3U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连接特殊适配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只使用特殊适配器中的高速输入输出特殊适配器时,不需要功能扩展板。 ? 使用模拟量/通信特殊适配器时,需要功能扩展板。 ? 组合使用高速输入输出特殊适配器和模拟量/通信特殊适配器时,请在连接有功能扩展板的FX3U可编程控制器中,先连接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然后再连接模拟量特殊适配器、通信特殊适配器。

问:FX PLC是否支持MODBUS协议?
答:当前FX3U、FX3UC加FX3U-485ADP-MB或者FX3U-232ADP-MB可以支持MODBUS协议。

问:使用内置高速器计数时会发生监视定时器(WDT)错误,有什么原因?
答:输入到高速计数器中的信号,不能超过响应频率,如果超出频率信号时,可能会使WDT错误,且并联链接不能正常运行。

问:FX1S 、FX1N 、FX1NC、FX2N、FX2NC、FX3U、FX3UC、FX3G其各自连接的特殊功能数目,以及其模块号的设定?
答:FX1S 无法连接特殊功能模块;FX1N能连接最多五个特殊功能模块(模块号k0-k4);FX2N、FX3U、FX3UC和FX3G能连接最多八个特殊功能模块(模块号k0-k7);FX2NC能连接最多四个特殊功能模块(模块号k0-k3);FX3UC-32MT-LT能连接最多七个特殊功能模块(模块号k1-k7)。FX1NC中使用FX2NC-CNV-IF,最多可连接2台例如FX0N-3A,FX2N-16CCL-M等特殊功能模块。

问:FX1S 、FX1N 、FX1NC、FX2N、FX2NC、FX3U、FX3UC、FX3G各个基本单元对应不同的高速输入,最多各自可以记录几路的高速输入?
答:FX1S 、FX1N 、FX1NC、FX2N、FX2NC单相单计数(C235-C245):最多6路;单相双计数(C246-C250):最多2路;双相双计数(C251-C255):最多2路 FX3U、FX3UC单相单计数(C235-C245):最多8路;单相双计数(C246-C250):最多2路;双相双计数(C251-C255):最多2路 FX3G:单相单计数(C235-C245):最多6路;单相双计数(C246-C250):最多2路;双相双计数(C251-C255):最多3路

问:PLC断电后,程序是否会丢失?
答:FX1S、FX1N、FX1NC、FX3G程序由EEPROM保存,断电后程序不会丢失;FX2N、FX2NC、FX3U、FX3UC程序由电池支持,更换时若电池电量低报警,程序会丢失;无电池电量低报警,不会丢失。

问:FX PLC哪些通信功能需要进行通信设定?
答:使用计算机链接功能、变频器通信功能、无协议通信(RS/RS2指令)功能时,需要进行通信设定。

问:FX PLC哪些通信功能不需要进行通信设定?
答:使用编程通信、并联链接、N:N网络、远程维护功能时,请勿进行通信设定。

问:对于高性能QnCPU,能够存放文件寄存器的存储器有哪些??
答:高性能QnCPU可以存放文件寄存器的存储器有: (1)CPU内置的标准RAM (文件存储器只能存储1个文件) (2)SRAM存储卡(顺序程序可以进行写入和读取) (3)Flash存储卡(通过顺控程序只能进行读出,不能进行写入)

问:多CPU系统中,能够扩展的基板级数和安装的模块数量是否较单CPU系统有所增加?
答:都没有增加。在多CPU系统中,如果1号CPU为高性能CPU时,最大的扩展基板级数为7级,最多可以安装(65 - CPU的数量)个模块。对于1号CPU为其他类型的CPU时的情况需参考多CPU用户手册的第2章。

问:高性能QnHCPU使用SFC编程时,最多可以建多少个块?最多使用多少步?
答:SFC编程时最多可以使用320个块,每个块中最多可以编写512步,所有块中不能超过8192步。

问:QCPU中哪些是内置以太网接口的?
答:通用型QnU系列中,型号为QnUDE(H)CPU的有内置以太网接口,如Q03UDECPU、Q04UDEHCPU等。该类型的CPU除了内置以太网接口外还有一个mini USB 接口。 其他通用型CPU的接口为RS232和mini USB 接口。

问:Q62HLC等智能模块具有自整定功能,其作用是什么?
答:自整定功能是可以自动设置最佳的PID常数而设计的一种功能。 在自整定中,根据测定值与设置值之间反复超高 过调及超低过调时发生的振荡周期和振幅计算PID 常数。

问:Q系列CPU模块是如何访问智能功能模块的?
答:CPU模块可通过以下方法与智能功能模块进行通讯。 (1)利用GX Configurator进行初始设置设定、自动刷新设置设定。 (2)利用软元件初始值进行初始设置设定。 (3)FROM/TO指令。 (4)智能功能模块软元件,Un\Gn。 (5)智能功能模块专用指令,如串行通信模块的OUTPUT指令等。

问:A2ASCPU上的ERR灯闪烁,但PLC诊断时没有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答:ERR灯闪烁可能是因为某个信号报警器被置位了。监视D9124~D9132里的数据,可以确定信号报警器的数量及报警器号,通过顺控程序复位相应的报警器,消除ERR灯。

问:基本型的QCPU如何在PID程序运行时,修改PID运行参数?
答:可以使用PID参数修改指令PIDPRMW(完全微分)或S.PIDPRMW来修改PID参数。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此指令时,所修改的环路号应在可使用的范围内(基本型1~8,高性能1~32),同时确保在执行PIDPRMW或S.PIDPRMW指令之前执行过PIDINIT或S.PIDINIT指令。

问:在离线状态,使用GX Developer编写完程序后进行编译时,弹出对话框提示“无法与PLC”通讯,什么原因?应如何解决?
答:“运行中写入设置”中的设置不正确。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工具]-[选项]-[运行中写入设置],选择“变换后,不写入PLC”。

问:第一次使用Q02HCPU,使用USB连接计算机时,提示无法识别新硬件,如何处理?
答:在计算机硬件设备管理器中安装USB驱动,USB驱动文件的具体路径为:GX Developer安装目录MELSEC文件夹下,Easysocket文件夹->USBDrivers文件夹中。

问:CC-Link网络模块QJ61BT11N使用备用主站功能时,在参数设置的“类型”选项中选择“主站”和“主站(对应于冗余功能)”有何区别?
答:主站类型无论是选择“主站”还是“主站(对应于冗余功能)”都能实现备用主站功能,两者区别在于:选择“主站”时,当宕机的主站恢复正常时不能再恢复到系统中;而选择“主站(对应于冗余功能)”时,当宕机的主站恢复正常时可以作为备用主站,重新恢复到系统中。

可在三菱官网提交检索: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service/svc_idx_faqNew.asp

或者电话支持热线:400 821 3030

相关链接:
《三菱HMI问答集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298
《三菱变频器问答集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253

网友A:
有关问答汇集到一起,能便于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