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0):
三菱电机HMI问答集锦

问:GT15系列,将GOT的电源关闭后再启动时,GOT内部软元件的内容会怎样?
答:GOT 的电源关闭后再启动时,GD的值全部变为“0(零)”,GB全部变为“OFF”。

问:MELSOFT GT系列,等级软元件的等级密码和系统密码有什么区别?
答:等级密码主要用于画面或者对象(显示、操作的保护);系统密码主要用于数据传输、实用菜单启动的保护。

问:MELSOFT GT系列,自制图形做为部件,为什么在部件显示中不能显示?
答:部件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有几个图形,应进行组合并且注册到部件库后通过正常调用,才能正常显示。

问:MELSOFT GT系列,转化GOT的连接机器类型后,在软元件显示为“??”
答:可用的软元件范围/类型根据GOT 类型的不同而不同。GT Designer2 把超出范围的软元件显示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重新对软元件进行设置。

问:GT11系列,在注释显示中,修改了语言切换软元件,显示“No message(无信息)”
答:语言切换软元件中设置的软元件的值被存储为“0”、或者被存储为未登录的注释组的列号的值时,将显示“No message(无信息)”。

问:MELSOFT GT系列,菜单中的语言设置是灰色
答:在系统环境中的辅助设置中选择相应功能选项。

问:GOT-F900系列,键代码FF68与画面切换开关做在一起,没反应
答:键代码FF68不能和画面切换同时动作,必须要先输入密码,再切换到指定的画面。

问:GT11系列,GT1175-VNBA-C能叠加显示折线图与条形图或趋势图与条形图?
答:可以,使用GOT1000的图层功能。使用GT Designer2设计的画面图层分为前面和背面,在进行画面设计时,将其中一个对象设置在背景,将另一个对象设置在前景,通过设置透过色,即可以显示重叠放置的对象。

问:MELSOFT GT系列,部件移动方式中“轨迹”和“移动”的区别是什么?
答:轨迹:不清除显示的部件进行部件移动显示   移动:清除显示的部件后进行部件移动显示。

问:MELSOFT GT系列,GOT的背光灯熄灭时,操作相关的按钮,按钮动作仍然会执行。
答:GOT的背光灯熄灭后,显示屏变黑,无法看到监视画面,此时当前画面中的触摸开关仍然是有效。如操作者随意触摸显示屏达到点亮背光灯的目的,如果触摸到相关按钮开关,该按钮开关的功能会被执行。

问:MELSOFT GT系列,F940的数值输入 HMI显示90,PLC监测值为-90
答:是由于使用了运算功能造成两者的数据不一致,显示由运算“(监测值×增益1/增益2)+偏移”获得的最终显示数据。

问:MELSOFT GT系列,为什么1号画面中进行叠加窗口的显示,2号画面中也有?
答:叠加窗口是根据软元件中的值来进行显示的,如果在相应画面中不想显示,如果在相应画面中不想显示,应该把软元件的值设置为0。

问:GT12系列,触摸屏矩阵阻抗模式和模拟阻抗模式的区别
答:触摸屏面板有2种,模拟量(矩阵阻抗模式)和数字量(模拟阻抗模式)。 模拟量:可以同时按2点,精度差,定位块 数字量:只能按1点,如果按2点,触摸屏 无法判断具体一点,误认为是一 区域中心,中间会动作,定位点。

问:GT15系列,图片是否可以真彩显示?
答:GT15系列一般可以显示256色。但是可以通过增加多色显示板GT15-VHNB或者GT15-XHNB,选择65536色,进行真彩显示。(GT1575-VN,GT1572-VN,GT1562-VN)不支持。

问:MELSOFT GT系列,在使用报警记录显示时,选择记录模式和累计模式有什么区别?
答:记录模式: 将报警的发生状况作为历史记录采集。已恢复的报警再次发生时,作为新的报警采集。累计模式: 将最新的报警状况及累计时间、发生次数进行合计。已恢复的报警再次发生时,加到发生次数中,上次的报警信息(发生日期时间、恢复日期时间、确认日期时间)将被最新的报警信息所更新。

问:在使用GT12,GT11和GT10触摸屏进行多屏连接时,当其中一台为GT11或GT12系列,另一台为GT10系列时无法通讯?
答:在使用GT10,GT11,GT12多屏连接功能时,不支持GT10,GT11和GT12系列触摸屏混合连接。

问:GT15/GT16进行RS422/485通讯的方法
答:需使用RS422方式通讯需使用RS422通讯板卡GT15-RS4-9S,或RS422转换器GT15-RS2T4-9P(温度调节需要GT15-RS4-TE)。

问:液晶屏有亮点、黑点,而且闪烁,是不是触摸屏不好?
答:触摸屏有亮点(一直点亮的点)和黑点(不点亮的点)发生是液晶屏的特性。液晶屏中有非常多的显示元件,因此不能保证100%不出现亮点和黑点。此外,根据显示色不同,可能有闪烁出现。出现亮点、黑点或者闪烁,并不是产品不好或者故障,而是其特性。

问:触摸屏突然断电了,之后会怎么动作?
答:瞬时掉电<5ms时,继续动作。长时间停电、电压低的时候,触摸屏动作停止;恢复上电之后将会自动重启。

问:GT1030触摸屏如何使用USB进行数据传输?
答:GT1030的数据传输口为RS232的接口,使用USB方式可以通过RS232转USB进行,通过GT10-RS2TUSB-5S+GT09-C30USB-5P来实现。

可在三菱官网提交检索: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service/svc_idx_faqNew.asp

或者电话支持热线:400 821 3030

相关链接:
《三菱PLC问答集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297
《三菱变频器问答集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