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10):
三菱电机伺服问答集锦
问:MR-J2S系列的伺服放大器用来选择电机的定位完毕信号输出的范围的参数,是什么参数?
答:是5号参数,用来设定在电子齿轮运算之前,设置指令脉冲运算中的内部(INP)输出范围。此参数的设置范围是0-10000。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有效。

问:MR-J2S-A放大器使用中,如何通过伺服放大器的参数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是修改哪个参数?
答:MR-J2S-A系列放大器的54号参数的最后一位是改变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就是对于一定的指令脉冲输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此参数是带*参数,设置好后,需要断电上后,才会有效。

问:MR-J2S-A系列的放大器能不能通过参数将正反转极限开关和伺服信号通过伺服参数内部自动置ON?
答:通过将MR-J2S-A系列放大器的41号参数设置为0111,断电上电一次就可以屏蔽正反转极限开关和伺服SON信号。不需要再进行外部端子的接线

问:MR-J2S-A的放大器使用在绝对位置系统下,SON信号已经在41号参数中设置为0001了,但是电机还是没有锁定是什么原因?
答:绝对位置系统下的SON信号不是通过外部配线或者41号参数可以控制的,是通过PLC输出点来控制的,需要进行和PLC端子的配线。

问:电机运转在最大速度区域,是短时间的吗? 如果上位机的脉冲输出频率不高,但是电机速度又高求很高,该怎么处理?
答:连续使用马达的最大旋转速度转动,也就是放大器中有使用最大旋转速度转动的指令,是可能的。如果上位机的输出脉冲频率不高,用它的脉冲最大值为最大速度转动马达,可把电子齿轮比的设定改变。

问:伺服放大器MR-E-A-KH003,新设备刚刚上电后,不能修改21号参数是什么原因呢?
答:新设备刚买来时,上电只能修改0到19号参数,只有把19号参数改成000E以后,控制电源断电后上电才能修改19号以后的参数.

问:MR-J2S的ALM信号应该如何正确接线?
答:MR-J2S的ALM信号属于数字输出接口Do-1,该接口可驱动电灯,继电器,光耦。感性负载时,需要安装一个二极管。电灯类负载时,也可以使用一个浪涌电流吸收电阻。该接口需要供电,用户可选择使用内部电源VDD,以及外部的24V电源。(注,二极管方向接错可能导致放大器故障)具体参照MR-J2S-A手册3.3.2节的(2)。

问:MR-J2S-A的放大器,驱动器要做试运行,有哪些方式呢?
答:可以通过伺服设置软件(MR-Configuare-setup161E),面板操作及通讯(RS232/422)三种方式进行试运行操作。其中试运行中又包括有点动、无电机运行、强制输出方法等。

问:MR-J2S-A的放大器做速度控制模式时,出现了零瓢现象,该怎么处理?
答:MR-J2S可以做一次速度调零调整,将面板调整到H1 0的界面后,1、按一下SET键;2、按up或down,选择到1;3、再按一下SET键即可。此时No.29号参数的值变为自动调整后的补偿电压。如果采取此方式,还是有零漂现象(没有改善),则采取手动补偿的方式。

问:MR-J2S-A的伺服放大器,上电显示E6报警,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答:E6报警是急停报警,请确认EMG和SG已经短接;另外还需确认伺服的24V电源是否正常。

问:使用MR-J2S系列放大器,绝对位置系统换电池时原点数据会丢失吗?
答:J2S系列换电池时数据保持时间有1小时,如果使用J3系列,则一定要在控制电源ON时换电池否则数据丢失。

问:MR-J3-10A的放大器和MR-Configuare-SETUP221E的伺服设置软件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呢?
答:检查一下机种选择,站号设置,通讯波特率,和你的电脑COM口设置是否有误,如果使用的是USB通讯,那么检查一下是否在通讯方式中选择了USB的通讯方式,或者检查下USB驱动是不是安装了。USB安装包和伺服设置软件在同一个软件包里面。

问:如何能在不改变电子齿轮的前提下,将电机的分辨率改掉吗?
答:不能改变,就算改变电子齿轮,改变的也只是指令脉冲数,电机的分辨率是不能通过参数来改变的。是根据电机型号固定的

问:MR-J3-70B的伺服报AL9F,还有AL92的警告,该如何处理,有什么解决办法?
答:MR-J3-70B中报AL92可能是电池线缆断开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池电压在3V以下才会报的。(用编码器检测)。 AL9F表示电池电压低,电压在3.2V以下(伺服驱动器检测)。

问:MR-J3-10A在速度模式下,我把41号参数设置为0111以后,再接上EMG信号,断电再上电,之后电机速度很快,最后报警31,超速,请问是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飞车现象,解决方法是 1.请先检查下,UVW有没有相序接错的现象.电源线中红白黑分别对应的是U相,V相,W相.不能接错相序,接错相序就会导致上电后给定SON信号后,电机速度很快运行起来,马上有31超速报警产生 2.建议SON信号通过外部端子给定,上电后再让SON导通。

问:MR-J3-100A的伺服放大器在转矩模式下的转矩指令时间常数是哪个参数?
答:PC04号参数 ,简称TQC,是用来设定对于转矩指令的低通滤波器的常数。

问:MR-E-A的伺服放大器,参数42,43,44,45,46该怎么进行设定,为什么选不到这些参数?
答:42,43,44,45,46是扩展参数,扩展参数需把19号参数先要设成000E,然后断电上电,才能选到此类扩展参数.并进行相应设置。

问:MR-E-A-KH003的驱动器可以带HF-KE系列的电机吗?两者可以匹配使用吗?
答:MR-ES系列的电机可以和以前的伺服电机HF-KE,HF-SE系列电机连接使用,但是不能和HF-KFE和HF-SFE系列电机进行连接。不能匹配使用。

问:客户使用的是MR-E-70A-KH003的伺服放大器电子齿轮比参数(3号,4号参数)设定范围是多少?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会出现什么情况,可以设定超过范围的值吗?
答:范围是1/50到50,超过这个范围在加速/减速期间期间可能产生噪音或者不能以设定的速度或者加速/减速时间常数来执行,而且必须在伺服OFF状态时设置电子齿轮参数,防止由于不恰当的设置导致误差操作。

问:三菱伺服驱动器有能否独立完成原点回归的驱动器型号吗?
答:三菱通用性的伺服,除了带自带定位的特殊伺服驱动器(-CP系列,-CL系列,-T系列),其余-A的放大器做原点回归都需要与上位机连接,通过上位机的指令,来做原点回归,不能脱离上位单独做原点回归。最新的MR-J3-B的伺服可以配置DOG信号用线,但是也不能脱离运动控制器来独立完成原点回归。

可在三菱官网提交检索: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service/svc_idx_faqNew.asp

或者电话支持热线:400 821 3030

相关链接:
《三菱PLC问答集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297
《三菱变频器问答集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253
《三菱电机HMI问答集锦》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0298

网友A(2018-09-04):
三菱伺服速度模式,要怎么切换电机正反转的,求解?